楼主(2020-01-07):
电脑是从WIN7升级的WIN10正版系统,用STEP7-MicroWIN-SMART-V2.4版本连接PLC可以下载和在线监控,就是上传程序后该编程软件会自动闪退,编程软件是在西门子网站下载的。不知是系统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

网友A: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百分之八十的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能找到原因很困难。大部分是系统问题

网友C:
要不重新安装系统 或者你用用虚拟机 在里面安装

网友D: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西门子软件

网友E:
系统问题,有遇到过!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工作有点忙忘记了在论坛发贴一事。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很感谢各位的意见。
过段时间有空再重装系统试试看吧。

网友B:
你可以安装2.5版本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