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调直流电源设想可行吗?

楼主(2020-01-07):
上图,能不能实现连续可调直流电压的功能?目前还只是一个想法,如果可行,用来检修开关电源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可控硅调压?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

网友B:
这个可控硅调整后的只是对波形进行比例切割,调整角度在90°以下峰值不变,说白了就是轻负载是从0~90°调整都是一个整流电压负载加大随着电容充电回路积分时间常数与放电量电压有变化,你还是用自耦调压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考虑到自耦变压器的体积、旋钮调节方式不方便,没考虑可控硅的输出波形。看了是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自耦变压器吧。

网友C:
这个电源想输出的直流电压是220V的峰峰值电压吗?达不到500V要求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论输出的是最高310v直流,考虑到市电的不稳定性,估计在280~340之间。不到540v也没关系,因为检测开关电源时,往往要单独给振荡芯片单独供电,然后这个电压是从0开始上调给开关管供电的,由于振荡芯片此时输出最大,可能几十伏到上百伏开关管就导通了,这时就可以检测开关电源的各支路是否正常了。如果你需要530v的直流电源,建议看咸老师的往期帖子或书,有专门介绍怎样自制维修直流电源的。

网友D:
理论可以导通角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啊,直接买一个220电源的直流电机驱动器就可以了,你要求是两千瓦,网上卖的有0.75----4KW,价格便宜,控制方便

网友A:
这个当“可调直流电源”,输出尖峰太多,波形畸变严重(不会是平直的直流),对要求不高的感性负载,如直流电机,可能尚可测试使用;但对于要求较高的电子仪器作为供电电源,干扰太大,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作为变频器维修用,可能会给你造成很多误判。
不如直接买一个线性可调稳压电源。单路、0-30V、3A,也就是100-200元。

网友F:
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配调压器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性可调直流电源我有,双路36v,这个是给开关管供电的,电压不能太低,要能达到200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流驱动器,某宝很多其实是可控硅调制,就算是pwm,电容滤波后也不会是近似平滑的直线,本来就算调制出来的方波,再接入开关管重新调制,预估会有问题。欠缺实验证明。

网友G:
如果是简单移相可控硅调压的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F:
如要求严格,可自己制作开关电源,成件的商品可调电源,保护功能齐全,价格很高。调压器配隔离变压器,串接保险保护,经济实惠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电路就可以。只不过可控硅模块本身具有整流作用,没必要再在后面加桥式整流。倒是在直流侧可以加滤波电容,把整流纹波滤直。也是可以的。

电子调压电源要比变压器调压电源更灵巧呦。

网友H:
从供电质量上来讲,变压器+自耦调压器+整流滤波=直流可调电源。
是比较好的搭配啊。
图中电路,低压段没法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咸老师您好:
   终于等到您的意见了,还需要1:1变压器吗,是起隔离作用吗?

网友I:
买个自藕变压器,输入用线绕个220v输入,这样即隔离又可调。功率要设计好

网友H:
加隔离变压器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