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7):
台达Dopsoft一打开就死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换个版本安装下试试看;

网友B:
故障现象应该是闪退吧,就是像西门子200那个一样,启动后没有故障信息提示,只是软件闪退,如果那样你只能系统重装,网上提的解决方案基本没啥用

网友C:
软件内部和系统有冲突吧。卸载换其他来源软件,或者拿到其他机器安装试下。

网友D:
安装原版操作系统,然后从官网下载安装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