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串口——以太网口转换器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0-01-07):
可有人用过这个东西:有人串口—网口转换器,按照在网上下载的说明书初始化未成功,通信不通,麻烦用过的同行给点参考,谢谢!

网友A:
哪里获得的?还能联系制造商么?这玩意鱼龙混杂,每个厂家都不一样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买的,“有人物联网”也是常见的牌子

网友B:
可以电话联系厂家技术支持。

网友C:
如果你测试过网线正常,但确定这个不能数据转换,只好换新了,这个不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的,“有人物联网”也是常见的牌子
淘宝的最简单,去客服那里咨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人的,还可以!

网友F:
没有视频教程吗?应该用他自己的软件设置吧!

楼主(2020-02-16):
已经可以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给转换器发信号控制变频器了,但用wincc还是不行,还得继续研究

网友G:
我前几天刚好用过,模块需要设置,厂家有资料吗要和你要通讯设备的波特率 效验 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脑通过网线连接至转换器网口一侧,转换器485串口一侧用485-232-USB连接至电脑,参数按照说明书设置好,调试成功。现在只能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命令,不能通过Wincc发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通过网线连接至转换器网口一侧,转换器485串口一侧用485-232-USB连接至电脑,参数按照说明书设置好,调试成功。现在只能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命令,不能通过Wincc发命令。
什么通信协议?串口调试助手发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DBUS RTU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DBUS RTU
用一些第三方工具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