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控制系统中的电容当24V电源使用的?

楼主(2020-01-07):
看看这个大电容
这个电容是在开关电源没有输入电源时,把电容当电池吧!

楼主:
有哪位仁兄,知道这是什么参数的电容吗?

网友A:
容量再大的直流电解电容器,其断电续供能力也不会超过3秒钟(供电控制系统),并且体积与容量成正比,想要续航更久,估计能搞出水桶大小的超级电容器出来。
其实该电容的存在,感觉应该是为了直流滤波。

网友B:
这么大的电容对电源负担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滤波功能也有吧。

网友C:
这个容量能撑多久?
会不会有滤波的作用?

网友D:
不像是电源。个人判断像尖峰吸收。吸收继电器关断时电压。

网友E:
如果是当电池用,根本没必要,实际上造价不会比相同容量的电池便宜

网友F:
是不是在断电时保存某些数据用的,看看有没有断电信号进PLC

网友G:
稳压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下次在客户那里看看他们的图纸,再发上来

网友F:
仔细一看还确实有个信号进PLC了,并且跟切换到电容是同一对触头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那就是突然系统断电进行的处理了,逻辑上都对上了。这个是纺织上的分条整经机控制系统,有纺织上直捻机控制系统也有这个东西。

网友H:
应该是滤波电容,减小干扰,使直流平稳。

网友H:
回复 楼主:
在24ⅴ电源上充满,可以当干电池用。

网友I:
电容的作用其一是滤波吸收,其二是储能,也有可能两种功能都使用

网友G:
储能仅仅是在电源有瞬间断电的情况下有作用的,看图这个是开关电源输出的DC24V电源上并的,电源本身也有电容,这个不可能长时间放电,所以作用还主要是滤波及稳压;

网友J:
应该是对电源滤波,1200CPU本身有断数据保存的

网友K:
这个大电容我也用过,当时是做断电后继电器延时释放,纯继电器逻辑电路
这个单单一个电容看不出来,要知道总体电路才知道具体功用

网友L:
大水糖电容,看起来起码有1万UF了

网友M:
1200不是有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一看还确实有个信号进PLC了,并且跟切换到电容是同一对触头

难怪版主您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而其他人完全不在状态!你我是同行啊!

网友N:
我觉得滤波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O:
回复 楼主:
逻辑上都通,但是我觉得功能上还是存在疑问。
有图了楼主分享出来呀。

网友O:
要是为了断电瞬间,PLC能做一些动作,那210.3和PLC会在同一时间断电。
要是为了人为频繁断电时不报警,这个功能有BUG,也还可以做的更加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