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fb与fun有啥区别?

楼主(2020-01-07):
除了fb有输出值,而fun只有返回值,还有啥区别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fb有输出值,而fun只有返回值,还有啥区别呢?

最大的区别在于:PLC的OS为FB提供的单独的存储空间而不为FUN(FC)提供存储空间,因此你无法在FC中使用诸如静态变量等需要存储空间支持的功能。

鉴于上述的区别,如果很简单的功能,应该使用FUN功能而不是使用FB,这样可以更好的节约系统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一些,我在琢磨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