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7):
TD 400C 的设置及操作
TD 400C 连接 S7-200 时,显示屏上可以显示:
?用户定义的菜单、报警消息
?TD 400C 功能菜单
访问 TD 400C 中的菜单及功能菜单,主要应用“ESC” “ENTER” 及上下箭头按键来实现
ENTER?键:选择菜单,确认数据编辑,确认报警

ESC?键: 退出当前菜单或取消当前选项
上箭头键:向上翻看菜单或编辑数值时向上增加数值

下箭头键:向下翻看菜单或编辑数值时向下减少数值
?
TD 400C 的必要设置
在 STEP 7 - Micro/WIN 中使用 TD 向导完成 TD 400C 的组态后,将TD 400C 与 S7-200 连接,为使 TD 400C 能与 S7-200 正常通讯及工作,必须完成 TD 400C 设置:
通过进入 TD 400C 的 "诊断菜单 > TD400C 设置" 进入以下菜单进行参数设置
必要设置:
?TD 400C ADDRESS(TD 400C地址):用上下键为 TD 400C 设定地址,该地址在网上必须是唯一的,不能与网上其它CPU或 TD 设备地址重复。缺省地址为1。
?CPU ADDRESS(CPU地址):设定TD 400C 所连接CPU的地址。必须与所连CPU的地址一致,否则会造成 “CPU无响应” 。缺省地址为 2。
?PARM BLOCK ADDRESS(参数块地址):设定参数块起始地址,要与CPU向导中设定的参数块起始地址一致(见向导编程中完成向导配置第一步)。如果这里的地址设置不对,会引起无参数块错误或乱码及数据错误。缺省设置地址为VB0。
data:image/jpeg;base64,

图 1. Micro/WIN 中文本显示向导配置之一步骤
1.TD 中设置的参数块地址必须与上面向导中配置的存储区首地址对应。
2.如果上面的存储区首地址改为 VB512,则 TD 中的参数块地址也可以改为 512。
3.如果存储区中设置的数据区不是以 VB0 开始(如以 VB512 起始),按“Next”按钮会出现 “是否将参数块的偏移地址放到 VW0 中” 的对话框。
?如果选“Yes”,向导会自动将参数块地址(此处是VB512)放到VW0中,也就是VW0成为参数块地址的指针。此时 TD 400C 硬件上,TD 400C 设置中的参数块地址既可以设成它的实际参数块地址 VB512,也可以设成参数块指针地址 VB0,但要保证程序中其它地方不要用到VB0,否则会引起无参数块错误或乱码及数据错误。?

?这意味着用户自行更换 TD400C 时, 不必进入 TD400C 的诊断菜单重新设置参数块地址出厂值。
?如果选“No”,参数块地址还是设定的参数块起始地址,按照上面的配置,TD 400C 硬件上,TD 400C 设置中的参数块地址必须设为 VB512。?

?为不同的 TD 400C 设置不同的参数块地址,允许你将多个不同的 TD 400C 连接到同一 CPU 上。
?波特率:设定通信波特率,必须与CPU的波特率一致,否则会通信不上,造成“CPU无响应” 。缺省波特率为9.6k。
需要时设置:
?最高站地址:设定最高站地址,这个站地址告诉 TD 400C 在寻找其它主站时检查哪些地址。默认最高站地址为 31,即 TD 400C 会搜索 0-31 的地址。除非网路中的站数超过 31 个,否则不必改变。?

?波特率为 9600 波特或 19.2 K 波特时,可能需要提高最高站地址(即使网络包含的主站不超过 32 个)。 提高最高站地址将使主站有更多的时间发送消息。
?间隙系数:?用于设定 TD 400C 查询其它网络主站的频率。缺省设置为 10,即每 10 个令牌检查一次其它主站。如果设置为 1,表示每一个令牌查询一次。

?有关网络参数设置的意义?
?键盘蜂鸣器 :?在按键时提供音频反馈。?
?显示背光灯 :?允许用户选择背光灯开启的时间。缺省设置为 10 分钟。
?
TD 400C 上的显示背光灯
TD 400C 允许设置显示背光灯的开启时间

以下情况将开启背光灯:
?接通 TD400C 的电源。
?S7-200 CPU 通过 TD 参数块中的 TD_Reset 位强制复位 TD400C。
?每按一次按键,背光灯的开启时间都会延长。
?读到 S7-200 CPU 中新的报警。
设置 TD 400C 的背光灯

可以按接通时间来设置 TD400C 的显示背光灯:
?至 59 分钟,每次增加 1 分钟(默认的接通时间为 10 分钟)
?1 小时、2 小时、4 小时和 8 小时
?总在开启状态
背光灯的操作注意事项:
?开启显示背光灯时,灯光会持续一段时间,该时间可以在 TD 设置菜单中进行组态。
?如果当前背光灯是关闭状态并按任一按键,则第一次按键动作将开启背光灯而不会执行该按键的功能。 要执行该按键的功能,必须再按一次按键。
?如果 TD400C 中有需要确认的报警(报警信息闪烁)同时该报警已激活,则仅在确认该报警时才开启显示背光灯。
?可以通过在不需要显示的时候关闭背光灯,来延长 TD400C 的使用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