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 X-2KW ,通电Al011情况下,下三桥是导通的吗?装机运行以后会不会再炸模块

楼主(2020-01-08):
台达A2 2KW驱动器炸模块,换完模块和A3150V PC929以后,上电L1c L2c报AL.011(编码器),我同时检测下桥PC929三路输出电压是15V 请教一下大家,报AL.011这种情况下下三路光耦是导通的吗?(还有一种情况说明一下,在维修过程中(未上模块),报其他AL001 AL006的时候,我发现PC929不导通)(关于AL001,图片中三根白线任何一根断开都会报)

网友A:
一般专业维修伺服的,都会有电机测试,没电机测试,不敢百分百确认是修好,像台达的伺服驱动器,都是比较简单的,没什么难度。

网友B:
没接电机和编码器,肯定报警,能找一个伺服电机试试最好,确保维修的修复100%

网友C(2020-07-20):
找个电机,这样很容易将PCB弄废,或者寻求协助
做了5年台达伺服产品技术支持,现在没有精力到处出差。专门维修台达伺服,秒杀级维修并提供应用支持,Q344415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