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8):
比如值是1234  想拆分成12   34两个数

网友A:
Y版这个方法不错,另外如果设备支持C语言或者ST对于这种算法的东西就简单多了,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版这个方法不错,另外如果设备支持C语言或者ST对于这种算法的东西就简单多了,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到

我不懂C,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如果是二进制的取高8位与低8位的话,低8位可以直接通过逻辑与实现;高8位可以通过XCH指令交换高低8位再逻辑与;

网友D:
方法应该很多,三菱也应该有类似欧姆龙的MOVD指令

楼主:
谢谢  字数补丁

网友E:
楼主想把1234拆分成12   34两个数,前提是这个1234必须是16进制的,不然的话,是分不出12、34两个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版这个方法不错,另外如果设备支持C语言或者ST对于这种算法的东西就简单多了,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到

我不懂C,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呢,不管多少位都可以用取余取模的方法,这是一种比较万能的拆分法,上次我做那个八卦钟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F:
取十六进制可以直接用AND指令,AND S1 16#FF,就得到低8位,AND S1 16#FF00就得到高八位,再字节交换就把高8位放到了低八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版这个方法不错,另外如果设备支持C语言或者ST对于这种算法的东西就简单多了,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到

我不懂C,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呢,不管多少位都可以用取余取模的方法,这是一种比较万能的拆分法,上次我做那个八卦钟就是用的这个

如果这样的话,三菱那就是一条指令的事,除法指令的商和余数是自动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版这个方法不错,另外如果设备支持C语言或者ST对于这种算法的东西就简单多了,数学计算就可以得到

我不懂C,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呢,不管多少位都可以用取余取模的方法,这是一种比较万能的拆分法,上次我做那个八卦钟就是用的这个

如果这样的话,三菱那就是一条指令的事,除法指令的商和余数是自动分开的

除法好用 。。.. 简单方便

网友G(2020-03-12):
二进制的取高8位与低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