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8):
伦茨9321EV使用异步电机,不带伺服电机需要怎么设置,另外IGBT模块烧了,六路驱动有几路的元器件烧坏了,修复后在上IGBT模块前想试试六路驱动是否都正常,这又得怎么设置!跪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好几年前经常修 看看参数可以设置普通电动机

网友B:
设置参数麻烦的话可以用82系列8221MP控制板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