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8):
并联在220VAC电源端,显然是防输入电源浪涌电压,一旦有过高的电压,立即击穿内阻减小,电流急剧增加,烧断电源供电回路的保险,保护后面的电路安全。
但查10D470的参数,如下:1、最大容许电压:交流AC.rms30V,DC38V;2、动作电压(1mA):47V;3、抑制电压:93V。
在220VAC下工作,似乎参数过低吧?

网友A:
我也没查过参数,但我看有的日本110V空调上,电子组件上。复印机上都并有这样一个压敏电阻,这样并联,并不是防浪涌的,应该是防超压的。经常有工人插错电压,日本民用电是110V.插在220V上立马这个压敏电阻击穿,同时在它前面的保险管溶断。非常可靠,保护了里面重要电路!而且用的好像都是470,在220V供电设备上也有用470的。我个人理解:压敏电阻的特性并不是防浪涌和防超压通用的,应该是两个概念型号应该不一样,防浪涌的压敏电阻,它能吸收工作中的波动电压冲击!事后能自恢复,而防超压的一旦用错电压,它是永久击穿的。我个人理解:用在防浪涌上的和防超压上的,应该是有选择的,常用的我也就看过470和220等。一次修彩电时,还真遇上过一个雷击的彩电,只把压敏电阻和保险管烧了,里面电路完好,那应该是雷电从电源引入,如果从天线引入,恐怕就不会保护了。但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的设备无论是220V还是380V用的都是470?有高手的进来指导一下压敏电阻的选型和浪涌电阻的选型与区分。谢谢!

网友B:
是不是看错了,是10D47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看错了,是10D471吧
确实是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