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8):
串口通信实例028:台达SA2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台达SA2之COM2的B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三、台达SA2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0x02、结束符为0x03,8位通信模式:
2、输入处理程序,将台达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1、D2里:
3、RS指令
4、定时发送:
四、松下FPX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字节计数为2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段: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Y0~Y7
3、清接收缓冲区程序段:为下一次接收做好准备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台达SA2通信程序、松下FPX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楼主:
主站程序说明:主站程序在台达SA2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亦可通过修改应用到台达其他PLC上。
从站程序说明:从站程序在松下FPX系列PLC实物测试通过,亦可通过修改应用到松下其他PLC上。

楼主:
附件为主站和从站程序高清截图,有需要者可随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