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8):
求大神给个方向。两台45千瓦风机,星三角启动,最后电流怎么差出这么多?

网友A:
电流大的是不你负载重压,看看你风机在管道是不是产生了负压。

网友B:
看看空载电流有多大区别

网友C:
是不是门阀的开度不一样啊。

网友D:
如果电压,电流平衡,应该是负载问题。

网友E:
风机的负载不好说
可能很轻,电流就小
也可能很重,电流就大

网友F:
重点确认一下进出口管道阀门
电流小的应该是有没多少负载!

网友G:
负载大小直接体现得是电流大小,风机负载大小,风道的影响,如风门,防尘罩赃,风孔堵塞,出风口不同,风道不同,轴承缺油,等等

楼主:
风门全开,电流大的出口有个加热器,会是这个原因么?
45千瓦风机最小线电流应该有多少啊?

网友H:
都没超出总的额定电流。正常。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风门全开,电流大的出口有个加热器,会是这个原因么?
45千瓦风机最小线电流应该有多少啊?

跟那加热器没半点关系,如果非要说是有关系,那也只能是反的影响,因为风机的进风温度越高,电机的负载电流越小。

网友J:
负载不同,风机电机运行电流就不一样呀。风机的负载与进出风口截面积有关,与风机运行转速有关。与风扇的扇叶形式有关。只有条件都相同时,运行电流才能一致。

网友K:
还是负载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L:
电流不同和你的实际工况有关,如果你的进风口已经是有前级送风,那么电流就会很小,毕竟负载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两个风机并排放着,共用一个进风口啊。出风口现在也是通着的。只是电流大的那个风机出风口处通过加热器,风阻会大一些。回头试试把两个风机的开机顺序换一下。

网友I:
电流大的那个风机出风口处通过加热器,风阻会大一些?

你说了反了,风阻越大,则流量越小,由此风机的负载功率就越小。因为风机的功率=风阻*流量,虽然风阻大了,但因此流量降低的更多,所以,当风阻大时,功率减少,正因为如此,为了便于风机启动,往往采用关闭风门启动,以此降低负载。

你的电流大,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J:
两个风机进出风口截面积一样吗?风机转速一样吗?

网友M:
不排除轴承箱故障。有噪音吗?
不忙心,把联轴器拆了。如果电流都一样,那就是负载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