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视机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有没有哪位老师会设置三星电视机的,或是有这方面的论坛的,想咨询点事情

网友A:
家电维修论坛或者家电维修网。

网友B:
有事情就直接咨询啊,问题直接说,也许就有人给你解决了.
要设置什么?
声音?
颜色?
频道?
网络?
手机拖屏?
定时?
信号?

楼主:
想设置开机视频,播完视频进入频道

网友C:
这个只能刷机了

网友D:
楼主啊,就这个问题吧,你最起码要说明电视机的型号,故障现象,就算要刷机,不同型号的方法会有一点区别

网友E:
智能电视有这个功能,尤其是品牌智能电视,我家的小米55英寸就是,小米不断的强制更新智能电视的软件版本,只要联网就强制更新(没办法不联网),开机还做几秒钟的广告,给自己的荷包赚取广告费收入。

网友E:
你要定制程序,需要去淘宝私聊第三方开发商(自己学习安卓或者嵌入式系统编程需要巨大的时间投入,而且还不能保证产出)

网友F:
什么型号的机子,要解决什么问题?有图片更好

网友G:
楼主这是在怀疑这里找不到答案吗?
应该把问题描述出来,就算没有100%准确答案,这里面的高手们给你支招也会能让你整个十之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