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8):
如题,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想上载试试222183600。“出厂值”看不明白,屏没有出厂值,

网友B:
直接写新的程序就覆盖了;

楼主:
原始密码被改过

网友A:
能自己编最好,不能就规规矩矩找设备厂花钱。

网友C:
试试000 000 000 或者222 183 600

网友B:
HITECH的与台达的不同,台达的你恢复出厂值后,会自动把出厂的演示程序给导入;
HITECH的你则需要从一台新的屏先下载好,再传到你需要的屏内,这样屏内才会有出厂的演示画面;

网友D:
000 000 000 这个默认密码刚刚知道,再遇到可以试试了。谢谢

楼主:
九个0,有一个屏,是。但这不是原始密码,但开发的因为好记,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