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这两台都是带内置以太网的CPU,但是不在一个网段,而且因为有于其他设备交互的需求,不能改内置以太网的IP地址。那这样是否就意味着只能用MC协议或者Socket实现了?用Socket实现的话,有没有相关实例可以参考的呢?在此谢过。

网友A:
那就用二个以太网模块来做通讯。直接编程就可以数据交换了。

网友B:
还可能不是同一家的PLC
新型PLC,只要告诉它目标路径,要采集的变量名称就可以了(目标PLC程序要以变量名称来表示,输入/输出/时间.....)

网友C:
这搞得好复杂,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我有这方面资料

网友E:
Modbus TCP可以尝试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