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dvi inf xml ini mod kmu dky ue2 cm1 cm2 ftc kpr lbl mil spl,如果有PLC程序的话,应该用什么软件打开,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你能有个标点符号吗?还是说这都是一个PLC的?有点眼熟;;;;参考

基恩士

网友B:
一个文件夹下面的?

网友C:
新手。。。我是新手。。来看看

网友D:
应当是KEYENCE的KV-3000/KV5000/KV/5500的PLC;

网友E:
引用 楼主:
dvi inf xml ini mod kmu dky ue2 cm1 cm2 ftc kpr lbl mil spl,如果有PLC程序的话,应该用什么软件打开,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dvi inf xml ini mod kmu dky ue2 cm1 cm2 ftc kpr lbl mil spl,如果有PLC程序的话,应该用什么软件打开,谢谢各位大大了。
我把编程软件分享给你: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P32iaMITo_4ioHdlWevjg
提取码:at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