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安川变频器断电后仍有0.15HZ频率,电机轴抖动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参数设置问题,翻看变频器参数与说明书参数对比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B:
如果你是外部控制的就线把给定信号线拆了再看是否还有输出

网友C:
应该下限频率 或偏置频率设置么不合适。

网友D(2021-08-17):
是通讯控制还是端口控制?如果是通讯控制考虑一下是否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