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它来充电

楼主(2020-01-09):
好几个1千瓦UPS闲置不用,用它给电瓶充电是不是更好。

网友A:
要控制充电电流!必须的。通过电流监测和调节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控制充电电流!必须的。通过电流监测和调节充电电压。
UPS内置电池已取出,它能给内置电池自动充好电,将充电电源线引出给其它电池充电道理一样吧。

网友A:
嗯,太聪明了。这样很好。电路已经限流了!

网友B:
楼主把UPS内置电池拍个照看看,这个应该跟普通电池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UPS内置电池拍个照看看,这个应该跟普通电池不一样吧

网友C:
这要看你充电电池电压,电动车好像不是这个电压
12v电瓶可以,只是充电时间要能忍耐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起来一样的,三个串联起来也就36V,要变成220V是不是有升压变压器

网友D:
这个充电电流较小,充电时间较长,不如专用充电器

网友E:
这只能充12V吧

网友F:
变废为宝,值得借鉴

网友G:
UPS内部也是12v铅酸蓄电池,我们之前有换几个,都是很久没用电池坏了

网友H:
一般都是蓄电池失效坏

网友I:
废物利用不错,以前用过逆变器给摩托车电池充电。

网友J:
虽然电压相同能用,但UPS的蓄电电池与动力电池两种电池的充放电等参数特性不同,因此两种充电器实际上是不同的。

网友K:
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资源了。

网友L:
可以充电,但图片中的那个,里面安装的应该是12V电池组,最多就是两个电池,你也只能用来充12V的,摩托车可以用,电动车拆装太麻烦

网友M:
充电器体积够大,块头够重。

网友N:
这个只是浮充,电流也不大,还是要搞专门的三段式充电器之类的

楼主:
两个1千瓦的ups。内置都是两块电池串联共24V。充电变压器都是300瓦的。充电电压接近28伏,标称0.5千瓦UPS是一块电池12V。充电变压器大约200瓦左右。充电电压14V多点,我有一个正规的充电器。有快慢充。电压调节。拆开后,里面的充电变压器不足200压有中间抽头,两只10安全桥并联输出,有电压表,电流表,电压和电流选择开关,就没有其他了,

网友O:
能用起来,就体现了物品的价值,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P:
工控人就是喜欢折腾,旧东西卖废品都舍不得,心想哪天在什么可以拆零件……

楼主:
看看这个还留着个风冷孔。但是他忘装风机了。

居然标定最大30安充电电流,我估计最大5安都得热,,,,

网友Q:
ups充电是弱项,逆变才是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