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定时器不能赋值,定时器失效

楼主(2020-01-09):
各位大神,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的S7-1200里面用TON指令做了190个左右的定时器,每个定时器设定时间是3分钟,每个定时器的背景块是不同的。我通过DB块给TON指令上的PT管脚赋值,但有8个指令是无法赋值,而且第8个我赋值是180秒,最终出来48秒。这8个定时器没有启动,只要有信号出来,就直接推信号出去。我有更换了赋值的DB块,运行了一天以后,还是发生了定时器不能正常运行,信号就直接推出。我的CPU的各存储器空间都是有富裕的。那位兄弟有碰到这样的状况?

网友A:
格式不对啊,好像是TIME IEC的,因为博途不一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所说的是IEC_TIMER数据格式吧。这类似于定时器背景数据块。但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1215上我用这样的程序就没有问题,但那台PLC的定时器只有90个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所说的是IEC_TIMER数据格式吧。这类似于定时器背景数据块。但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1215上我用这样的程序就没有问题,但那台PLC的定时器只有90个左右

网友B:
你需要提供一下你的程序,你可以使用最简单的程序来测试,例如仅包含定时器的程序,故障需要可以得到重新展示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已经找了一台PLC,将每个定时器定时3分钟,通过轮询方式单独跑那190个定时器程序,同时启动这190个定时器,跑24小时看看会不会重现那故障。如果不能重现,那就头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是其中一个点的定时器,当I137.3导通,就启动定时器计时,定时器PT管脚设置为3分钟,超过3分钟推出信号。M1024.0这点没有动作,只做预留。其他点的定时器,就按此方式来做的。

网友C:
是不是定时器赋值数据格式不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定时器赋值格式是TIM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另外一台同型号的PLC上运行着相同设置的定时器,只不过那个只有90个定时器,出问题的PLC有190个定时器。

网友D:
功能强大的plc,做这种简单的定时还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出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没头绪。你看到的第一张图,里面7个点赋值无效,第8个点卡在48秒,其他点全都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出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没头绪。你看到的第一张图,里面7个点赋值无效,第8个点卡在48秒,其他点全都好的。

。。。。。 我在哪里看到说是那个 ET 管脚需要赋地址,要不然会出问题 。。。。 在西家网站看到的?想不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出了这样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没头绪。你看到的第一张图,里面7个点赋值无效,第8个点卡在48秒,其他点全都好的。

。。。。。 我在哪里看到说是那个 ET 管脚需要赋地址,要不然会出问题 。。。。 在西家网站看到的?想不起来了。

如果Q端连接变量,不需要连接ET,你是在S7-1200EasyPlus技术手册上看到的。而楼主Q端连接了变量,所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定时器的ET管脚不是剩余时间吗?这个不填变量也没有关系的吧?另外楼主你试试更换一下输出地址Q。看看是不是输出地址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地址应该没有问题,通过交叉引用查看,没有别的地方引用这些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了一台PLC,测试仅包含定时器的程序,测试了快24小时,故障没有再现。而且通过轮询方式,让程序中的190个定时器同时启动运行。在真实情况下,190个定时器不会同时启动。还有什么原因能造成定时器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