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故障

楼主(2020-01-09):
一台施耐德变频器频繁报警接地故障。摇测变频器到电机没有发现异常。
后来发现配电柜端子排烧化了…
更换后已经2天没有报警了。

楼主:
有时候细心很重要

网友A:
是的,变频器诚不欺我

网友B:
端子排虚接了,造成过热。

网友C:
又是一个安装接线不打线耳的

网友D:
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压接线鼻,并且一定要压接紧。定期检查

网友E:
这是没有压紧吧,大电源可以不用铜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一个安装接线不打线耳的
确实是。线虚接发热,端子都烧坏了

网友F:
用不用线鼻,主要看接线端子,这种端子还是要线鼻的。

网友G:
看着线缆不错啊!
做个线鼻子就更好了!

楼主:
线缆是镀锌的。质量确实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