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磁兼容

楼主(2020-01-09):
电磁兼容性(EMC)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因此,EMC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

EMC(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
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IEC对电磁兼容的定义为:系统或设备在所处的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同时不会对其他系统和设备造成干扰。
EMC包括EMI(电磁干扰)及EMS(电磁耐受性)两部分,所谓EMI电磁干扰,乃为机器本身在执行应有功能的过程中所产生不利于其它系统的电磁噪声;而EMS乃指机器在执行应有功能的过程中不受周围电磁环境影响的能力。
电磁兼容(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各种电气或电子设备在电磁环境复杂的共同空间中,以规定的安全系数满足设计要求的正常工作能力。也称电磁兼容性。它的含义包括:
①电子系统或设备之间在电磁环境中的相互兼顾;
②电子系统或设备在自然界电磁环境中能按照设计要求正常工作。若再扩展到电磁场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则又可把电磁兼容学科内容称作环境电磁学。
图1  电磁兼容概念图
图1 电磁兼容概念图
电磁兼容的研究是随着电子技术逐步向高频、高速、高精度、高可靠性、高灵敏度、高密度(小型化、大规模集成化),大功率、小信号运用、复杂化等方面的需要而逐步发展的。特别是在人造地球卫星、导弹、计算机、通信设备和潜艇中大量采用现代电子技术后,使电磁兼容问题更加突出 [1]  。
内容编辑
各种运行的电力设备之间以电磁传导、电磁感应和电磁辐射三种方式彼此关联并相互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对运行的设备和人员造成干扰、影响和危害。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电磁兼容EMC学科以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为宗旨,主要是研究和解决干扰的产生、传播、接收、抑制机理及其相应的测量和计量技术,并在此基础上根据技术经济最合理的原则,对产生的干扰水平、抗干扰水平和抑制措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处于同一电磁环境的设备都是兼容的,同时又不向该环境中的任何实体引入不能允许的电磁扰动。
进行电磁兼容(包括电磁干扰和电磁耐受性)的检测与试验的机构有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航天环境可靠性试验中心、环境可靠性与电磁兼容试验中心等实验室。
内部干扰是指电子设备内部各元部件之间的相互干扰,包括以下几种:
(1)工作电源通过线路的分布电容和绝缘电阻产生漏电造成的干扰;(与工作频率有关)
(2)信号通过地线、电源和传输导线的阻抗互相耦合,或导线之间的互感造成的干扰;
(3)设备或系统内部某些元件发热,影响元件本身或其它元件的稳定性造成的干扰;
(4)大功率和高电压部件产生的磁场、电场通过耦合影响其它部件造成的干扰。
外部干扰是指电子设备或系统以外的因素对线路、设备或系统的干扰,包括以下几种:
(1)外部的高电压、电源通过绝缘漏电而干扰电子线路、设备或系统;
(2)外部大功率的设备在空间产生很强的磁场,通过互感耦合干扰电子线路、设备或系统;
(3)空间电磁波对电子线路或系统产生的干扰;
(4)工作环境温度不稳定,引起电子线路、设备或系统内部元器件参数改变造成的干扰;
(5)由工业电网供电的设备和由电网电压通过电源变压器所产生的干扰。

网友A:
说白了,EMC(电磁兼容),就是你的设备置于在一个现场环境里,既不要干扰别人,也不要被别人干扰。做到了就是遵守EMC规则了。其他的所有详述不过都是过程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久以前,听到或者看到EMC电磁兼容,就感觉很高深的那种,不太明白。抗干扰技术,是很深的专业。神秘莫测。后来,接触了进口的变频器使用,其说明书里,有专门讲安装布线的EMC规则。再后来,通过EMC小册子的阅读。发现了这句通俗的讲解EMC定义。再联想自己接触的那些EMC信息。豁然开朗。EMC原来如此。揭开了他的神秘面纱。

在做系统的时候,就是注意加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措施,同时注意防止自己的系统向外扩散干扰噪声。仅此而已。在自己的系统运行过程中,既不会干扰周边的电子设备,同时自己也不会被周边的设备所干扰。这就达到了EMC的要求了。

楼主:
未必
电磁兼容的目标是干扰发射要低于限值(国际标准)
敏感度要高于限值(国际标准)
并不是你说的那样简单,即使达到了你所述的样子,也不能说明满足EMC要求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也是。那是严格意义上说的,实际在现场,客户就不这么要求了,只要没事就好。EMC是不是达标,那是需要有测试报告和检测数据做支持的。还要认证,那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中国人不那么较真
实际上有时候国外的产品有质量过剩的嫌疑
所以成本高很多

网友A:
哈哈,我有一回,在一个系统里,没装原装无线电干扰滤波器,用了一个国产的滤波器。因为原装的滤波器供货期太长了,国内基本没人用,就是我订货,所以从德国本土运来,时间好长。结果,我们的旁边就是一个德国的测试仪器,鬼子调了1个月,竟然没调好,总是不正常。后来他们发现,只要我们这边的系统运行,他们的仪器就不正常了,我们的系统不运行,他们那边就正常。哇,这下可热闹了,哇啦哇啦的闹,我一看,元件库里还有一个原装的滤波器是准备给一个重要客户配套的。拿来先用上吧。结果装上滤波器,一切都正常了。鬼子好奇走过去看看那个滤波器,是SIEMENS公司的。竖大拇指喊good。

特么国产的不管用呢?

网友B:
EMC测试有规范,但是现场不可能做到,测试都是想办法做过,现场的接地条件做不到测试时的条件。有些还是分频段的。测试方法也分电流法电压法,这次做过了,下次又不一定做过,这周日要去电科所做了

楼主:
国际上有一堆的标准和规范

楼主:
后来他们发现,只要我们这边的系统运行,他们的仪器就不正常了,我们的系统不运行,他们那边就正常。

楼主(2020-07-17):
电磁兼容问题最早是在飞机上
设备太多,地方又小,而且只有一个供电回路,问题很多
还有就是火箭。
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是NASA和美国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