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沃vc610变频器通电无显示故障

楼主(2020-01-09):
有没有哪位师傅修过英沃变频器的,型号vc610(5.5kw)。上电没显示,我拆开外壳来了看,上电后,电路板上指示灯不亮,是不是开关电源问题。?? 奈何知识薄弱,想学一学,有没有哪位师傅有维修案例分享。

网友A:
英沃变频器是机床专用,修的比较多

网友B:
这种情况 先静态【不通电】测量主回路是否正常 如正常请把散热风扇解除 正常即风扇坏掉了 不正常继续检查,应该是开关电源或各支路电源有问题 驱动电路有短路也会不显示另外主板晶振坏了 也会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