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公司中控室一台工控机A
(IP地址为192.168.2.2),连至一台以太网交换机B上的1号端口上,生产办公室有一台电脑C,C作为服务器(IP地址为10·1·1·3),连至B上的2号端口上,而我房间内的电脑D(IP地址为10·1·1·4)可以ping通C,但ping不通A,如果电脑D要ping通A,即D能访问A,
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中控室一台工控机A
(IP地址为192.168.2.2),连至一台以太网交换机B上的1号端口上,生产办公室有一台电脑C,C作为服务器(IP地址为10·1·1·3),连至B上的2号端口上,而我房间内的电脑D(IP地址为10·1·1·4)可以ping通C,但ping不通A,如果电脑D要ping通A,即D能访问A,
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怎么操作?谢谢
网段都不一样,怎么ping通?

先确认整个网路是不是只有交换机和三台电脑?没有其他网络设备了?如果是,那么就可以到市面上购买一台家用级别的无线路由器,接入网络里面,并设置无线路由器的路由表,添加两个网段进路由表里面,并且还要设置两个网段的网关,具体方法可以百度。

设置好以后,两个网段的任意终端设备(电脑或者服务器),均要添加该网段的网关,DNS地址也可以用网关替代,见下图。

网友A:
路由器的路由表作用,就是让不同的网段互访。但是所有的设备都要设置完整的IP参数。
一台电脑设备的完整IP参数包括: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地址。其中网关参数最为重要,它是让电脑设备不同网段互访的基石。

不过其实你的网络也太简单了,建议还是修改设备的IP参数,让设备均属同一个网段,就不用另外架设路由器了,网络结构远简单越好。

网友B:
二楼的图上点高级,加一个工控机同网段的ip应该可以试一下。

楼主:
三楼的朋友,试了不行,超时了·Ping不通

网友C:
方便的话加双网卡,另一个ip段与工控机一段。

楼主:
5楼的朋友,是哪台电脑加双网卡呢?

网友A:
既然不想花费,那就做一个改IP地址的批处理,想访问的时候双击运行。

楼主:
7楼的朋友,那怎么做呢?PC1单网卡(192·168·7·74)   PC2双网卡(一个设置192·168·7·1;另-个设置10·30·6·100),PC3单网卡(10·30·6·1),这三台PC可否实现互相Ping通?

网友D:
网段不一样肯定不能拼
既然A也是在B交换机上面
为何不把IP设置成一个网段?
这样最稳定有效!

楼主:
9楼的朋友,A在交换机上,B不在(只是离交换机很近,B和C是同一个局域网中的。想要C能Ping通A。

网友E:
工控机如果有双网口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网段。你也可以修改自己电脑的网段和工控机网段成统一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F:
不在一个网段,ping不通的。
无法修改到同一网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5楼的朋友,是哪台电脑加双网卡呢?
加在你房间的电脑上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