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在最新版的EcoStruxure Machine Expert-Baisc v1.0(原SoMachine Baisc)软件时,最多是可以使用32个%Read_var或%Write_var功能块的,如下图所示:

但是假如32个还不够的话,就需要使用EXCH指令来读写从站了,使用起来虽然不如上面的功能块方便,但是通过功能码的方式读写数据更符合标准的Modbus通讯。我简单做了一个使用03和06功能码的示例,如下:

示例程序:

具体的说明在软件的帮助中搜索EXCH即可,如下;

非常详细,其实所有的modbus通讯的功能码都可通过EXCH指令实现,就是编程可能要复杂一点。

网友A:
这样就可以突破模块限制了?
原来是16个吧
现在增加到32个了?
我记得前两天谁在群里.还是论坛里正好问过这个问题吧?

网友A:
啊.你已经回复他了..我还复制了你这个帖子.准备发给他看呢

网友B:
多谢各位!下载回头去研究一下。不过发现Expert 版本的确多了一倍数量的指令是个惊喜!不过直接打开以前的项目指令数量还是16个,回头做个新程序把内容贴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