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闪存卡怎样可以用做U 盘用?

楼主(2020-01-09):
维修一个图像处理器。
交叉验证是主板坏。
主板上有一个4G的闪存。
工业闪存卡怎样可以用做U 盘用?

网友A:
可以,只是外观不要做比较
买个CF读卡器就行

网友B:
现在的U盘白菜价了,4G干不了啥,做U盘一个操作系统的安装包可能都装不下了,并且体积也不占优势,自己购买一个32G的U盘要不了多少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外观不要做比较
买个CF读卡器就行
刚才某宝看了下,有CF读卡器的。
请教下,这个CF读卡器有规格要求的吗,就是不是闪存卡的外形尺寸都一样(我看了处理器的是台湾产的)

网友C:
标准CF卡。没啥特殊的。
4G几乎没啥用,做个WIN7安装盘还要读卡器,然并卵。
做个软路由系统盘倒是不错

网友D:
4G很鸡肋了,用没啥用,又不值钱,就好比十年前的80G,160G硬盘一样

网友E:
没什么意义,这个容量小,读写速度慢;
买个好点的读卡器的价格已经比你重新买个16G的U盘差不多了;

楼主:
这是我从仓库废品堆中找出来的20M的U盘,还能用。最近在更新有机器的执行处理程序 ,就280K,完全没问题。
一般的机器用得程序 或者截图,有4G 也够用了。

网友A:
直接买个万能读卡器,什么CF,SD,TF....都能用的那种,别到用时方显少
4G小吗?别家不清楚,欧姆龙的给它128能用吗?
NS屏恢复一下系统收100少吗?
你要是作为随时U盘就算了,做个赚钱的工件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外观不要做比较
买个CF读卡器就行
刚才某宝看了下,有CF读卡器的。
请教下,这个CF读卡器有规格要求的吗,就是不是闪存卡的外形尺寸都一样(我看了处理器的是台湾产的)
cf卡协议有变化,但引脚都还兼容,是cf卡读卡器就可以。

网友G:
这个弄个读卡器就好了,也就4G,还是免了吧

网友H:
没必要,做个容量也装不了多少东西!
配个读卡器的钱也够买个32G的U盘了!

网友I:
4G以下的卡或U盘,适合用于工业用途,比如维纶的屏读写程序,舞台灯光灯光设计时候程序读写(目前还有很多的灯光控制和设计软件和硬件都不支持大于4GU盘读写)。至于你拿来平时娱乐或文件读写还配个读卡器,实际真有点鸡肋

楼主:
已经购买!因为我手头有20个!就20*4=80G。

网友A:
你可以挂在网上,工业上用这卡,还是挺难找到合适的产品(土豪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挂在网上,工业上用这卡,还是挺难找到合适的产品(土豪例外)
这个还真没想到要做这个。看看再说吧。

网友A:
N多年前为了这个能用的卡,没少挑,最后找到一家能用的,陶了10个
出手三个本回来,后来的净赚,最后一个直接送。(保留一个NS系统盘,又帮了几个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多年前为了这个能用的卡,没少挑,最后找到一家能用的,陶了10个
出手三个本回来,后来的净赚,最后一个直接送。(保留一个NS系统盘,又帮了几个忙)
你这是卡里面增加技术东西,产生了新价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多年前为了这个能用的卡,没少挑,最后找到一家能用的,陶了10个
出手三个本回来,后来的净赚,最后一个直接送。(保留一个NS系统盘,又帮了几个忙)
你这是卡里面增加技术东西,产生了新价值。
还是空卡出手的,有系统的是自己留着的工具。

楼主:
完成操作。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出手?如何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出手?如何卖?
比如x宝
工作中留意+推荐
如果你有用到NS屏,做个系统盘,这是因为NS屏的系统必须用CF卡
现在知道,你手里有CF工业用卡,需要时能否割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出手?如何卖?
比如x宝
工作中留意+推荐
如果你有用到NS屏,做个系统盘,这是因为NS屏的系统必须用CF卡
现在知道,你手里有CF工业用卡,需要时能否割爱
谢谢指点,你要的话,有的可以给你。

网友J:
我手头有不少512M(西门子触摸屏用)、4M-512K-128K(西门子PLC用)的存储卡,好像买新的那个PLC卡价格4M的当时一千多,128K的也是好几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出手?如何卖?
比如x宝
工作中留意+推荐
如果你有用到NS屏,做个系统盘,这是因为NS屏的系统必须用CF卡
现在知道,你手里有CF工业用卡,需要时能否割爱
谢谢指点,你要的话,有的可以给你。
谢谢 不会白要,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