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9):
请问JZF-01型如何接线,如何内部实现正反转的?1,2,3,4,5,6代表什么意思?当我火线,零线通入1,7点的时候该控制器是能实现正反转的,为什么?我不太理解,5,7接触点到底代表的是哪里?(是不是图2圈起来的地方)Sa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谢谢大神讲解

网友A:
图没有传上来呀

网友B:
上图来给大家看看,没有图片自己就去查资料

网友C:
按以下图接线使用。

指示灯指示当前工作状态,正转(Z)指示灯亮则表示5、6转换触点接通,反转(F)指示灯亮则表示6、7转换触点接通,正反转指示灯均不亮表示5、6与6、7均未接通,为停止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传了,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图了,大神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JZF-01型如何接线,如何内部实现正反转的?1,2,3,4,5,6代表什么意思?当我火线,零线通入1,7点的时候该控制器是能实现正反转的,为什么?我不太理解,5,7接触点到底代表的是哪里?(是不是图2圈起来的地方)Sa在这里有什么作用?谢谢大神讲解

根据提供的图片,你1、6接零线(或者相线),2通过SA按钮后再接相线(或者零线)。正/反转接触器的两个线圈一端并接在一起接相线(或者零线),正/反转接触器的另一端分别接对方(正/反转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点(作为联锁)后再分别接5、7两点。

作为一个电工作业人员,连这么简单的图都看不懂,建议不要当电工啦。

楼主:
zh
这个电路图正反转就没看懂~有什么大神指教下这个自动控制器怎么使用的?电路图该怎么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我理解下,我刚进入电工行业2天,大学本科不是学的这个专业,不过我会好好努力的。

网友E:
这算是最简单的,比这复杂的、深奥的还在后面呢,如果你一个月内还未开窍,还是趁早改行吧。

网友F:
建议楼主有时间补习一下电工基础,这些都是基本

网友G:
就是一个简单的互锁电路,没有关系,世上本没有路,只不过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看懂了互锁的,但是没明白2连着6,在自动控制器上的电路图里1也连着6,而1和2接的是控制器的电源端,那不造成短路了吗?我附上我画的控制电路,请求斧正,谢谢。感谢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发问题求助。(图二是我自己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看懂了互锁的,但是没明白2连着6,在自动控制器上的电路图里1也连着6,而1和2接的是控制器的电源端,那不造成短路了吗?我附上我画的控制电路,请求斧正,谢谢。感谢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发问题求助。(图二是我自己画的)

图中一和二标注反了,一和六的连接线不要,两个正反转互锁的常闭触点画成了常开,导致该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你只需将该正反转自动控制器看作一个双时间自动转换时间继电器应该就容易理解了。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H:
控制器图中的一和二你可以看作时间继电器的电源端,六和五,六和七可以看作时间继电器的两个延时通断触点。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H:
首先表示感谢??,对于别人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一个疑问便是:在自动控制器上1和6是相连接的,我纠结于这个问题了,所以在我画的图上把1和6相连接了,望指教(关于我为什么画成km1,km2常开触点,图上我看到的是no)望指教,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对于别人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一个疑问便是:在自动控制器上1和6是相连接的,我纠结于这个问题了,所以在我画的图上把1和6相连接了,望指教(关于我为什么画成km1,km2常开触点,图上我看到的是no)望指教,谢谢
一是控制器的电源端,六是正反转接触器的控制电源端,图中的两个常闭触点一个是正转辅助触点串联在反转电路中,另一个相反,在电路中起到互锁的作用,防止正反转接触器同时接通导致短路。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已经采纳了,我是实验下,看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对了。另请教前辈下,我初学者看什么教材比较适合,如若方便的话可以列几本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打的表情,显示的问好,不好意思。谢谢

网友A:
我帮你把实物图转成原理图。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表示感谢??,对于别人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一个疑问便是:在自动控制器上1和6是相连接的,我纠结于这个问题了,所以在我画的图上把1和6相连接了,望指教(关于我为什么画成km1,km2常开触点,图上我看到的是no)望指教,谢谢
这个控制器用交流电源,因此它的1.2.两个接线端可任意交换不影响使用。实物图中搞错了,应该是NC的,用了NO。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看懂了互锁的,但是没明白2连着6,在自动控制器上的电路图里1也连着6,而1和2接的是控制器的电源端,那不造成短路了吗?我附上我画的控制电路,请求斧正,谢谢。感谢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发问题求助。(图二是我自己画的)
1与2之间的JZF是整个控制器的电子控制电路,本身就是一个负载,怎么能会短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今天我刚好也是这样连的图,结果发现新的接触器km1频繁吸合,1.我检查了没有接触不良现象,2.且把接触器线圈接电源没有频繁吸合,排除电压低,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神详细的各个部分分析图,感谢指教,我继续加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今天我刚好也是这样连的图,结果发现新的接触器km1频繁吸合,1.我检查了没有接触不良现象,2.且把接触器线圈接电源没有频繁吸合,排除电压低,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教,谢谢~
把你的实际接线图传上来看看

楼主:
实物图,最右边红线和灰线是火线和零线,今天有点忙,忘回消息了

网友E:
建议你先搞清楚:图纸中的常开、常闭、线圈与实物相对应。
常开:你的接触器中,L1与T1,L2与T2,L3与T3,13与14都是常开
常闭:你的接触器型号不对,没有常闭,是另一种接触器,比如说型号是0901,或者是1801,其对应的触点是11与12。
线圈:你的接触器中,A1与A2是线圈接入端。
原来的图纸中要求两接触器通过常闭互锁,而你却没有接入,根本起不了互锁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我的接触器常闭在下面,是常开常闭辅助触点都有的,我可能没有拍好,让大家看不清楚接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物图,最右边红线和灰线是火线和零线,今天有点忙,忘回消息了
建议你还是先打基础再说吧,一个人连电路图都不懂得看,怎么能干出电工的活呢?这是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E:
可能楼主接的没错。NXC型接触器不同于CJX2,它同时具有常开、常闭两组触点,好象也同时具有2组A1与A2(上、下都有A1与A2),见下图:

网友J:
接触器km1频繁吸合根源,是不是这个原因?
对于不了解产品内部结构的东西,建议老老实实按原设计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