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0):
三菱Q系列Q00UCPU和Q172CPUN的ERR灯闪烁,是什么问题?求解答
处理情况如下:
1.上传PLC程序检查,与原程序一样;
2.重新写入之前备份的程序,ERR灯依然在闪烁;
3.写入空白程序,ERR灯依然闪烁.

网友A:
监控读取下错误代码
你这个是双CPU系统,后面的这个运动CPU报错,这个系统中有两个CPU,两个程序,用到两个编程软件
你校验的是哪个CPU的程序。

网友B:
连机读取报警代码;

网友C:
点击:诊断(D)→PLC诊断(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读取下错误代码
你这个是双CPU系统,后面的这个运动CPU报错,这个系统中有两个CPU,两个程序,用到两个编程软件
你校验的是哪个CPU的程序。
两个CPU的ERR灯都在闪,运动CPU要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机读取报警代码;
这个帮我看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下这个设置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