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0):
这是意大利萨维奥倍捻机上的电气,有3个电机,一个30KW普通三相交流,一个4.4KW伺服,1个2.9KW伺服,伺服驱动器没有接电源进线的,电源由变频器提供,三个控制器的直流母线并在一起,还有一个开关电源的进线也接在直流母线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突然停电时3个电机能同步停下来。

网友A:
T1000A系列纺织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00A系列纺织专用的;

这个型号在安川中国的网站上是没有的,只有T1000V。

网友B:
安川没有电源也能工作吗?

网友C:
我们也这么玩过,完全可行,而且共直流母线省线省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川没有电源也能工作吗?

那怎么行,只是这个是供直流,不是交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倍捻机、直捻机有很大的惯性,一下子停不下来,这样通过变频器控制,将这些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对其他部分进行有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这么玩过,完全可行,而且共直流母线省线省器件

像这样的话,要考虑变频器的母线电流够不够用。
看看这个西门子的,是有一个专门的整流模块供电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怎么说呢,我感觉国内的电气系统,还是比较死板,基本都是套路,日本、欧洲的设备基本都与机械、工艺高度融合的,整个电气系统设计的非常巧妙。

网友D:
共直流母线的应用,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系统里的能源再利用。要注意的问题是,直流母线长度不要太长了。尽可能短一些。

网友E:
西门子传动和汇川的伺服都有共母线设计案例

网友F:
我想是一个是利用变频器原理交直交的变换,它直接省交流用直流换交流。第二是变频器与伺服功率相差较大,母线能量够伺服用。如果功率差不多这样做可能就不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这么玩过,完全可行,而且共直流母线省线省器件

像这样的话,要考虑变频器的母线电流够不够用。
看看这个西门子的,是有一个专门的整流模块供电的。

西门子的图片中的S120也好,楼主主帖中的用法也好。这都是很正常的用法。
  不管变频器也好,伺服驱动器也好,都是经过交流整流到直流后再逆变成交流(AC-AC型不在此讨论范围内)
从上述的交直交过程来看,其实交流整流到直流部分不涉及到变频,只是后面的直流到交流逆变部分才涉及到变频及各种控制。也就是说只要在交直交的直流环节提供了需要的电源,那么后面的逆变部分就可以工作。同时也说明了前面的交流到直流的部分既然无关乎控制,那么也就是可以多个逆变部分可以共用一个直流源。所以这是很正常的控制用法。西门子如图中所示的120系列就是整流模块后面供应多个逆变模块(可以是速度轴(即变频控制)也可以是伺服轴(即位置控制))。
  国内目前汇川和英威腾也在做类似的多传动控制器,如S120系列的方式。但目前好像仅仅是局限于变频控制,还不能实现速度轴和伺服轴混搭(其实只要解决了控制系统就很好办,为什么?)

  目前现行的独立的AC-DC-AC型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在很多现场由于没有专用的直流源,采取共直流母线方式(如主帖中),这也是考虑到能源可再利用(如kdrjl版主所说),特别是同一套系统中有些电机经常处于发电状态。如果该变频器的容量大些,也是可以给其它驱动器提供电源的。

楼主:
安川的这套系统主要目的是解决突然停电同步停机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紧捻(纱线质量)。

网友H(2021-03-23):
专业改造宏源设备,纺织设备,替换科比安川等进口,支持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