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大神指教:组态王与西门子PLCS1200 显示与硬件通讯失败,怎么破??

楼主(2020-01-10):
PLC:西门子一千二,型号1214C
电脑及系统:笔记本,win10
PLC编程软件:博途V15
组态王6.55

1、博途可以与PLC通讯,可以写程序、监控等,PLC地址为1,ping此IP地址也是通的。
2、博途中在硬件组态中,允许来自远程对象的PUT/GET通信访问。
3、另外设置了PG/PC 接口,如图所示。
4、组态王设置COM1 IP地址设置为1:0,进行设备测试,显示与硬件设备通讯失败。

已折磨三天,有愿意搭把手的大神,请指教啊,谢谢谢谢!!!

网友A:
IP地址192.168.0.1?
组态王的错误信息发来?配置发来?

网友B:
新年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C(2020-09-18):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下你们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也是博图允许打勾了,还是通讯失败。。也能ping通,是哪里还要设置过吗

网友D(2022-10-30):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ping通。但组态王通讯不上。组态王与1200设备测试报错:与硬件设备通讯失败,请确认通讯参数。

网友E(2023-03-31):
Siemens Suite for KEPServerEX 是 Siemens 设备驱动的集合,为了方便而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它提供一种简单且可靠的方法将基于 Siemens Ethernet 和 Serial 的 PLC 与设备连接到客户端应用程序,包括 HMI/SCADA、MES/Historian、ERP、IoT 和自定义 OPC 客户端应用程序。它支持常见的 Siemens 网络协议,包括 Siemens S7 Industrial Ethernet、S7 Multi Point Interface (MPI)、S5 Point-to-Point Interface (PPI)、S5 AS511 Current Loop 和 S5 3964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