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0):
现在有第三方EIP从站的设备,现在想测下设备EthernetIP通讯是否正常,电脑上有类似于modbus的扫描软件modscan那种,但是是扫EthernetIP的软件吗?
跪求各位了。

网友A:
EIPScan听说过这个,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楼主百度试试

网友B:
楼主搞定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木有,好像没有找到相关的软件。

网友C:
有,EIPScan Test Tool ,要授权

网友D:
RSlinx可以不?可以试试

用过Wireshark查PLC的IP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貌似EIP不是开放的协议,所以有软件的话是要收费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貌似EIP不是开放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