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0):
比如博图中同一个项目有2个1200PLC,一个作为IO控制器,另一个作为IO设备,在同局域网下,是想各自控制一个远程分布式IO(两个配置一样)。想问 1.这两个远程分布式IO的IO地址能一样吗?2.这种情况下,两个远程分布式IO即可以被IO控制器读写,同时也可以被IO设备读写???有点乱。

网友A:
画个图比什么都更清楚.
你用博图组态一下,能组态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表达不顺。
   首先这不是两个远程分布式IO。什么叫分布式IO,ET200SP之类挂的没有CPU只有IO模块的需要附属于主控制器的这类产品才叫分布式IO

   这两个都是有CPU的,叫做智能主站和智能从站。其中一个是主站,一个是从站。

   作为智能IO从站的S7-1200PLC它本身也具有地址,名义上是和智能主站PLC的地址是一样。但是你不要混淆,即它们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并不是因为你组态了智能IO就认为它们是完全一套系统。这和分布式IO不一样,分布式IO和智能主站才是完全一套系统。

   所以它们各自有各自的IO地址,虽然都可能会从I0.0开始。但两套完全独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同项目组态存在2个PLC,2个分布式IO,连接同一个网段时,分布式IO是可以选择指定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