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1):
目前正在做一个测试,用二台QPLC做485通讯实现数据交换,通讯是通讯上了,但是数据交换的全是乱码,搞了几天 了,问题没有解决。请版主、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1、PLC是 Q06H、和Q04UDEH
2、模块是QJ71C24N、QJ71C24N-R4
3、目前通讯已经能连上

网友A:
你所谓的数据交换是乱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估计是通讯错位了.
连监听.
看报文.

楼主:
版主,请看
我发送侧
D10:H1234
D11:H5678
D12:HAA线束符

实际接收到的是
D10:3400
D11:7812
D12:AA56

顺序完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数据交换是乱码是什么意思?

还请版主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参数设置哪里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通讯错位了.
连监听.
看报文.

版主,确实是错位了,但是应该怎么处理。让数据变的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通讯错位了.
连监听.
看报文.

版主,确实是错位了,但是应该怎么处理。让数据变的正常。
看样子是按字发送的,按字节接收的.最后的AA补充了00.你在下次发送/接收前,可以舍去前面的,但这样不好控制,另一个方法就是复位或者清空接收缓存区,这样00就不会挤到下次接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通讯错位了.
连监听.
看报文.

版主,确实是错位了,但是应该怎么处理。让数据变的正常。
看样子是按字发送的,按字节接收的.最后的AA补充了00.你在下次发送/接收前,可以舍去前面的,但这样不好控制,另一个方法就是复位或者清空接收缓存区,这样00就不会挤到下次接收了.

版主威武啊,我把发送和接收都改成字节就能正常接收了,但开始时我二边都是设置的字单位,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第一次搞485通讯,最终是想搞二个电台无线传输数据,有线的OK了下一下就试一下无线的传输看看什么情况。

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