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1):
现在准备向公司申请买一块威纶通的屏幕做备用,必须能连接各种不同型号plc和带各种通讯接口,
现在大概敲定威纶通的tk8071ip,mt8071ip和mt8071ie,
看参数他们仅仅有cpu上面的区别,但是我又想买块功能全面,价格合适的
所以就想问问,最低端tk是否有ebpro的全部功能?我需要申请买mt系列的屏幕吗

网友A:
一台屏连接三 四种不同系列plc是可以的
怎么算是带各种通讯接口?
正常是232 485  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九针头和网口
各种型号是指车间plc型号多样,听说威纶通的兼容能力比较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九针头和网口
各种型号是指车间plc型号多样,听说威纶通的兼容能力比较强
plc多 怎么也要多用几块屏了
485的连接5个8个plc正常也差不多了。太多速度都是问题了。

网友B:
维纶的支持品牌还是可以的,建议买带IE的,232,485,TCP都支持,主流的也就这些通讯吧。

网友C:
你是买备用,那就得看看现在用的都有些什么功能了

网友D:
必须能连接各种不同型号plc和带各种通讯接口。。。

RS232+485,还有网口。

做备用不用做HMI程序吗?

要节约,整个力控破解版,不要钱,电脑有RS232,还可以转RS485,网口自带的。基本上PLC通吃。

零时用个3、5天是没问题的。

网友E:
tk系列通讯口只有一个,还是买MT系列吧!

网友F:
还是用MT8071I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