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1):
一个80kw电磁加热器,输出电流120A(口诀电热加半),但三相输入电流多大?求计算公式。

网友A:
三相纯阻性负载电流I=功率P/1.732电压U,即电流I=80000÷(1.732×380)≈121A 供参考

网友B:
笨算法。三相80千瓦每相平均20多千瓦阻性负载时应该是Y接没有故障时,按理论测算每相电流大约在12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纯阻性负载电流I=功率P/1.732电压U,即电流I=80000÷(1.732×380)≈121A 供参考
输出两相,输入是三相,不可能电流一样吧

网友C:
1楼给出的计算是对的。这是理论的计算。但要说明的是,这是三相输入电路的线电流和线电压及有功功率计算公式。三相输入电源电路要求就是电压和电流尽可能的平衡,如果不平衡,要找问题原因的,属于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