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上任

楼主(2020-01-11):
15伏电池买不到不用电池了,只用来测量电压,及毫安级电流,不用电池也可以,

网友A:
这个牌子挺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挺老的呀。。。
看不出是什么年代出厂的,型号上只有个七七字样。能是1977年的吗?

网友B:
以前的好像更耐用

网友C:
从万用表看出楼主的实力,

网友D:
指针式万用表只有欧姆档需要用电池,且大多为1.5V; 9V或15V仅用于高阻档。

楼主:
这个老表大约有3斤重,货真价实。

网友E:
指针表便宜耐用。我喜欢用。可以我们这都是数字的

楼主:
这只表40多年前。是单位花300多元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从万用表看出楼主的实力,
这个评论,观点独特,很有眼力!

网友G:
我我也有一块,现在用数字的多这个不怎么用了

网友H:
古董啊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只表40多年前。是单位花300多元买的。

你这是八十年代后的产品,因为执行标准是77年的。

生产日期通常在表盘的下面,表框有可能给挡住了看不到,有些是通过编号来表示生产日期,但你的编号是“69940”,与标准年份不相对应(不会早于七十年代末生产的)。如果真的没有生产日期,那这个表是不符合出厂要求的,按计量检定规范要求属于不合格产品。

网友J:
这个表如果是上了年纪的电工很多都用过,包括我自己,机械表最麻烦的不耐震动,固定一个地方使用还是比较好的,以前做家电维修时候修电视就最常用,如果像现在经常到处跑,最好还是数字表

网友K:
指针表的表头不耐摔,其他都挺好

网友L:
不要小看这个表,他是可以直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模拟表的优势就是测量信号平均值。不受信号的高频影响。

网友M:
目测外观还蛮好的,指针的可能是一种情结吧,直观方便,我也很喜欢不过,身边同事会有异样的眼光看我,

网友N:
刚学家电维修时见过,现在基本上不用了。

网友O:
没有15伏电池可以自己做一个升压器(1.5v升压到15v),以前自己就按照下图给万用表15v升压器给10K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