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电修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2020-01-11):
这三个ups都是好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好,经过检测,都是电池不行了,用户都以为是UPS主机坏了而抛弃,

网友A:
下一步,翻新?

网友B:
这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C:
可以翻新了。装个电池卖了

网友D:
如果用了几年了,换个电池还不如买个新的了,反正又不是很贵

网友E:
我们这也是换的电池。我们的ups容量小,就带个工控机。plc居然没有…

网友F:
看样子都是后备式的,即平常是市电直接连到用电设备同时给电池充电,断电瞬间电池逆变恢复交流电。这种不贵,在线式比较贵,有大功率的。

网友G:
小功率的(500W~3000W)一般都是后备式UPS,有停电切换时间。大于3000W的基本上都是在线式UPS,无切换时间。小功率不太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功率的(500W~3000W)一般都是后备式UPS,有停电切换时间。大于3000W的基本上都是在线式UPS,无切换时间。小功率不太值钱。
试过,这三台都是常电一旦有故障或失压备电立即切换切换时间零点几秒,这是UPS基本功能了,

网友H:
UPS就是贵在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UPS就是贵在电池了。
用户说一千瓦的UPS整机900多元,两个电池才110多点,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这是电池容量小,电池容量大的丝毫不比主机便宜

网友J:
ups基本上都是电池坏,换个电池几乎是整机价格的一半,所以没有修的

网友K:
主机坏了,平时就不能用
断电事不能用,甚至都不报警,电池没跑
换个好电池,不如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