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

楼主(2020-01-11):
这是个三瓦的mp3播放器。准备配个三瓦的喇叭吸顶安装。安装后音量就无法调节了。不想让它满功率播放。有一瓦的播放音量就可以了。看来只能串一电阻降低音量,大家看看应该串一个多大的电阻。三瓦十欧姆的咋样?

网友A:
建议你找到音频功放的输入端口,安装个可调电位器就可以调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找到音频功放的输入端口,安装个可调电位器就可以调音量
本机自带,无记忆,吸顶安装后无法调整。

网友B:
看来楼主也是电子爱好者啊。
不建议什么喇叭串电阻方式调节音量,尽量想办法控制输出增益。查下IC型号看看有么有资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个三瓦的mp3播放器。准备配个三瓦的喇叭吸顶安装。安装后音量就无法调节了。不想让它满功率播放。有一瓦的播放音量就可以了。看来只能串一电阻降低音量,大家看看应该串一个多大的电阻。三瓦十欧姆的咋样?
有一个软处理方案,无需任何硬件,也不用改啥东东,就是音量调节软件,直接调节音源文件。

网友D:
换0.8w高阻抗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0.8w高阻抗喇叭
几十个喇叭已经吸顶安装完成。不能换了。

网友E:
这种刷毛的牙刷好不好用?

网友F:
这个问题好办呀。先用一个可调节电位器,串入后通过调节,是音量感觉舒服。然后断电拿开可调电位器,测一下当前的阻值。不就搞定了?

网友G:
人家都说了已安装好不能动(想)了
办法1:喇叭一端串联电阻,自己从大到小慢慢试验
办法2:喇叭一端串联电解电容,自己从小到大慢慢试验,1uF--50uF
建议方法2

网友C:
人家是MP3,用的闪存卡存播放文件,MP3是数字调节音量功能(按键+—音量),所以说加电位器不行。

楼主:
经过比较选用两瓦15-25Ω电阻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