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1):
请问这台巨泰JTV6000FV831-37kw变频器主板没有波形输出。主板和面板都换了,电源驱动板那里坏了啊。单板运行之后驱动光偶PC929的1 3脚没有波形输入。PC929的3脚5v电压正常,电源驱动板的5v 15v -15v 24v 13v都正常,电源驱动板上的电容都代换了,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怎么修理啊?

网友A:
确认参数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参数的问题,因为主板换了之后运行还是没有波形输入到光耦929上。

网友B:
检查主板有木有5v电压,如果有那就是设置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检查主板有木有5v电压,如果有那就是设置问题了
主板都换了还是不行,主板上的5V都正常。

网友C:
这个肯定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D:
参数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数先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找不到说明书无法恢复出厂。

网友E:
应该是某个故障触发保护,但没显示故障,欠压,温度保护,主回路继电器吸合检测什么的,封锁输出了,主板都换过了,哪有那么倒霉!Vce检测取消了?

网友C:
9楼回答差不多了!另外补充几句,模块可安装上吗?如果模块和其它安装正常,启定不报警那么就是参数设置问题。如果脱板维修,驱动板6路光耦要屏蔽OC报警电路的。楼主没有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你可以网上找呀!也可以花银子。

网友F:
三种情况;1.变频器线路板SPWM波形封锁电路问题。2.内部参数设置问题。3.CPU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