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滑轮问题 求补课

楼主(2020-01-11):
我依稀记得定滑轮作用是改变方向 动滑轮是省一半的力 ,下图假设电动绞盘速度一定 动滑轮的提升速度比定滑轮的速度慢吗? 是慢2倍的关系吗?

网友A:
是慢,但不一定是两倍的关系,现实中根本不需要这样,电动绞盘直接上齿轮减速箱完事,运输方便又不用繁琐的安装固定N个动滑轮。

网友B:
是慢的,但可以小扭矩的来工作,

网友C:
动滑轮是定轮的一半的力

网友D:
右侧电机转同样的圈数,物体提升的高度只有左侧的1/2;

网友E:
放长一点去看绳子的使用长度就可以了,右图是左图的2倍长度,使用同样的卷扬机速度肯定慢一半了

网友F:
是滴,动滑轮位移是定滑轮那个的一半的。。。

网友G:
力少一半,路程多一倍

网友H:
上升一段,要走2倍绳子.
另外就是按功(能量守恒)的原理去解决.
就是重物提升势能增加,和卷机拉力做功是相等的.
f1*l1+f2*l2=0,
所以力减半,路就加倍.
这也是我一直认为,初中,高中的很多数学物理学得刁钻,其实大学很容易明白.中学就是为了做题为了考试,而真正的学习是学习道理(原理),数学的道理,物理的道理.所以现今教育,中学的80%可以免去.初中学数学物理的概念,高中直接学微积分和相对论/量子力学都可以.把做题,考难题去掉,一万年都用不上.

网友I:
哈哈这道题我也会的,参考楼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