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2):
家里的洗衣机的按钮亮,但是按下去不起作用。
就把后面的板换了。
具体板上哪里坏了,就不会查。
网上买的板,五十左右。
现在的控制板坏了,仅换板不修板是常态!一是没那维修的技术,二是换新的便宜!

网友A:
板级维护,这是维修服务的方向。当然,成本也要考虑,太贵了,原件级维护就还会存在。现在的家电,基本都是板级维修了。

网友B:
几十元的控制板维修还不如换一块简单。

网友B:
按钮亮有可能只是该电源按钮不起作用了,可以将其短接试试。

网友C:
这就 是趋势,更加的快捷,处理起来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钮亮有可能只是该电源按钮不起作用了,可以将其短接试试。
不试了,换了就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级维护,这是维修服务的方向。当然,成本也要考虑,太贵了,原件级维护就还会存在。现在的家电,基本都是板级维修了。
您应该是扳级的高手。理论一套一套的。

网友D:
灯亮,一般电路板没问题,估计是按键导电胶(膜、涂层)老化开路或粘连,可以单独买整块按键板,我之前老家洗衣机与你的故障一样,春节因要急用打开后从电路板引出3根线,1根公共1根程序键1根开停键,外接2位普通面板开关正常应急使用,开关通断一下相当于按一次按键。记得要把原键盘排插线拔掉,否则可能会因为粘连CPU保护不工作。

网友E:
换控制板维修用时少省事。

网友F:
省时省事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亮,一般电路板没问题,估计是按键导电胶(膜、涂层)老化开路或粘连,可以单独买整块按键板,我之前老家洗衣机与你的故障一样,春节因要急用打开后从电路板引出3根线,1根公共1根程序键1根开停键,外接2位普通面板开关正常应急使用,开关通断一下相当于按一次按键。记得要把原键盘排插线拔掉,否则可能会因为粘连CPU保护不工作。
高手,经验丰富。

网友G:
刚刚换了家里面包机的电源板和控制板。某宝上63购的,不成想把面包机升级的,原机17种功能,新板19功能,做了一回,都说比原来的好。美中不足的是板子是拆机件

网友H:
我家小天鹅板坏了,电话问维修的上门修至少400,网上买了一个旧的,换上去用了三年,现在还是躺尸了。

网友I:
主要是防水胶麻烦,拆麻烦,还原麻烦。

就一个单片机+外围电源+按钮,修起来不是太难。

10年前修过一张板子,直接成两半了,然后一根一根的接。。。头大

楼主:
发现工控人,都要维修家电!
我是老婆说连个家电都修不好,还说会修机器?不信!
就去整下家里坏了的家电!

网友J:
维修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就拿最普通的焊线说吧,我用了一个下午,焊了DB44针插头线(步进电机用),最后发现相邻的两接线针都连在一起,勉强试车,后来还是从网上买了一现成的插头。

网友K:
一般是按键坏多数,都是那种微动开关经常按,造成开关损坏。有时候还会造成主板报警。

网友L:
才50块钱的板子,良心商家啊,如果你到电子配件的店铺,没有100根本别想。很多年前,洗衣机的板子都是拆下来做元件级别的维修,维修后封装比较麻烦,以前家电价格贵,还是有维修价值,现在如果你做元件级别的维修,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M:
曾经折腾过两台波轮洗衣机,都是挖板出来维修,那个过程简直是无法忍受,繁琐坑脏。

网友N:
家里的洗衣机也坏过,也是TB买块板子换了完事。修板子真的没那个耐心,上面一层胶就够弄大半天的。

网友O:
关键是现在板子也不贵了,直接换一块新的又快又省事

网友P:
同款洗衣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哇,现在的维修,都是赶潮流似的,都是和国外学的。主要是节省人工费用。

网友Q:
放下来这块可以研究一下,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R:
都是时间与成本的关系!不知道汽车会不会动不动换掉!任性的公司把设备换掉!任性的厂家把生产线换掉!

网友S:
这个要考虑成本
几十块钱的东西去做检修。检查维修时间的费用估计还不止这个价哦!

网友T:
换按键几毛钱一个,全部换用不了几块钱,朋友的一台洗衣机坏了找特约维修点换板要4百多,
拿来检测开关电源故障,手头无此类芯片,随便找一个12V插头式开关电源接上,已经好几年了没坏过

网友U:
你换上的那块更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