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上串电阻

楼主(2020-01-12):
请问各位大神,继电器线圈/触点上串电阻作用是什么,这个电阻改选用多大的?

网友A:
那个不叫电阻 是CR回路 作用是灭弧

网友B:
可以拍个图片,看看串联的是啥玩意?或者有原理图,看看图是如何表示的?

网友C:
普通中间继电器有发光二极管与电阻串联后与线圈并联做指示用,是不是这个?

网友D:
这个还真没有注意过,请拍图片看一下,也学习一下。

网友E:
经常看到好像是个二极管,没看到还有电阻。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普通中间继电器有发光二极管与电阻串联后与线圈并联做指示用,是不是这个?
可能是这个,没图只能猜

网友G:
估计楼主是看到补偿柜的接触器吧

网友H:
画原理图,看其作用;哪种类型,多大的继电器。

网友I:
并联好理解。
串联只能是分压,没这么用过。

网友J:
保护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的并个续流二极管,交流的并个阻容吸收器。楼主应该看清楚是并在线圈上的还是串联的

网友K:
真的是串电阻那可能是电压比你继电器的额定线圈电压高,通过电阻来降压了;比如你12V的电压,继电器是5V,通过电阻来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