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

楼主(2020-01-12):
这一块好像挺火的,渗透到各行各业了,刚开始可能汽车行业比较多,现在别的行业也都在用了。
  我们是做上下料的,一直都没有用过,请用过机器人 做设计的朋友们 说说你做过的机器人项目和体会。你设计,调试的经验和心得。谢谢

网友A:
工业机器人已经接触6年多了,一般使用整合好输入输出、配合好工装方面plc

网友B:
上下料算是简单的应用,前期主要是确定用几轴的,抓取重量,用什么样的抓手等,动作半径、行程,根据这些选好型号,后面再编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