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2):
一般如果发生振动,共振之类的情况,如果在最常见的位置模式下,可以调整刚性啊,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 陷波器参数等等,抑制振动。
但是如果在转矩模式下,这些参数有效吗?可以通过调试这些参数解决问题吗?我试了一下,好像不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真心求教,感谢回答。

网友A:
设置点动运行模式效果怎样?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实际应用的整个工况,包括你的机械结构你的整个机械系统等,确实振动的来源到底是机械引起还是由于电气控制引起的(如在控制上某个值上下振荡导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差不多似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再看一下,谢谢!

网友C:
加大转矩试一试,如果故障排除,
那么请手动转一下,看看能不能转动,有无卡顿现象。
如果加大转矩故障排除不了,那么请更换位置或者速度模式试一试。看看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D:
你可以调整PA11/12正反转矩限制值,共振有可能转矩过大,如果还不行,你还可以尝试调整PA08/09自动调谐响应性来避开共振点,如果还不行,也可以试试自动调谐功能,希望以上方法可以帮到你

网友E:
扭矩模式下,当然和驱动器上的“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没有关系了,因为你已经绕过这两个环了。
看你扭矩模式怎么控制了,如果是PID控制扭矩,自然就需要调节“控制器”上的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