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2):
这种丝杆质量怎么样?中间的缝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A:
滚珠丝杆,阻力比传统的T形丝杆小的多,间隙也小,甚至可以反向传动(非自锁)。

网友B:
电动推杆最常用这个,那个缝隙应该是存油脂的吧

网友C:
   搞不清那条缝隙是起什么作用的,如果说是润滑槽应该在滚道中间,如果说是密封槽也不太合理,是不是起施加预应力以保证传动精度的?

网友D:
滚珠丝杠。
经常见到,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直以为是跟滑块的滚动体有关的。

网友E:
滚轧加工成形,强度好,精度比磨制丝杆略差

网友F:
还记得第一次拆卸,把滚轴丝杠轴承一把撸下来了,小珠子撒了一地,报废,找不齐小珠子报废了,说多了都是泪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小珠子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凹槽位置 ?
丝杠还可以用的吧  ?
只是那个螺母不能用了,装小珠子麻烦,是不是 ?

网友D:
回复 网友F:
重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珠子是不是就是在那个凹槽位置 ?
丝杠还可以用的吧  ?
只是那个螺母不能用了,装小珠子麻烦,是不是 ?
用的进口的,小珠子最多不能少7粒,不然整体废了,一根1000多吧,改天有货拍一个给你们瞧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些珠子掉了出来还能不能装回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些珠子掉了出来还能不能装回去?

可以装回去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能,珠子找不齐啊,所以要注意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吴版经验丰富啊

网友I:
滚珠丝杠用了N多,这些都是机械去处理,俺没有兴趣——最多关心一下导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还记得第一次拆卸,把滚轴丝杠轴承一把撸下来了,小珠子撒了一地,报废,找不齐小珠子报废了,说多了都是泪
有过这样的经历,工作间本身就乱一点,最后找了两天,才算找齐

网友K:
这种强度高

网友L:
看来撸出来珠子掉的人不少啊!
我们同事也干过。
趴地上到处找珠子。少个1粒2粒的装上影响不大!

楼主:
搞机械的同事提前告诉我里面有珠子,否则我也会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滚轧加工成形,强度好,精度比磨制丝杆略差

这种加工方式的丝杆是不是属于质量差?耐不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图中这个胶是不是用来装珠子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对,就是这个,质量杠杠的,越用越光滑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是,
是反向器,是改变螺道的,珠子都是在两端用塑料导套装进去的

网友M:
回复 楼主:
长知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