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静态IP地址设备好后,断电重启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2020-01-12):
配置相机静态IP地址,断电重启后,静态IP地址清空,需要重新设置,这个是我哪里设置不对么。一张是我配置好的地址,可以正常使用,还有一张就是断电重启后被清空的地址。

网友A:
还有其它设置不?
为什么建议你4段?

网友B:
先查路由器

网友C:
断电没有保存地址,楼主用的是什么路由器

网友D:
存储数据丢失这个是很少会遇到哦

楼主:
最后原因找到了。相机是大恒的,软件是海康的,大恒相机需要用他自己的软件带的函数去设置静态IP

网友E:
哈哈;那看来二者的相机还是有联系的,不然也不会被识别;

网友F(2020-06-07):
海康的二次开发包是有这种BUG,正常使用版的不会,而且不影响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