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3):
西门子SMART LINE系列触摸屏(smart 700/1000)使用的是软时钟,每次上电后,其内部时间都是从2004-1-1开始,(而且无法手动输入)它需要通过读取PLC时间,才能更正触摸屏的系统时间。
注:正常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与S7-300 PLC是不能连接的,但只要中间加装大连德嘉的ETH-smartIE触摸屏适配器就可实现,它是通过S7-300PLC的MPI口转成以太网口的,通过以太网方式与SMART LINE触摸屏连接。

使用S7-300 CPU时钟同步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 (注:要有大连德嘉ETH-smartIE触摸屏适配器的硬件支持)
步骤如下:
1. 在TIA Portal 中,定义DB1-->在2偏移地址处定义一个变量时间1,数据类型为Date_And_Time,然后紧接着定义一个变量时间2,数据类型位DWord,总共占用12个字节。见下图:

2. 在TIA Portal中的OB35中用读取时间指令RD_SYS_T【RET_VAL:=MW70  ;  OUT:=DB1.时间1】见下图:

3. 在WinCC Flexible 组态:请先设置好通讯参数;然后在“区域指针”界面中, 建立“日期/时间PLC”, 指向S7-200 中存放时间信息的区域VW2即可。见下图:

4. 大连德嘉ETH-smartIE触屏适配器的V区与DB块对应开关设置为switch=0 【即VW2 对应 DB1.DBW2也就是变量时间1的起始地址】

注意:对DB1中多定义的变量时间2,这是因为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在读取时间时是连续读取12个字节。
前8个字节是 : 年 月 日? hour minutes? seconds? millisconds? Day_of_Week;
后4个字节为预留,如果不定义后4个字节,时钟同步就会失败,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