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电容炸了

楼主(2020-01-13):
(无正文)

楼主:
刚装机一年半的伺服控制器外置电容器组炸了,这质量!!!

网友A:
怎么要外加这么多电容

网友B:
多少KW的驱动器?

网友C:
我这边都是20000uF的8个一组 楼主你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 电解液干枯 剧烈的充放电 导致!你直流回路中没有增加那种快熔吗?毫秒级的

网友D:
质量问题?还是设计问题?都不一定的。

网友E:
怀疑是电源过电压造成,就算质量最差的电容都很少会遇到炸成这样的

网友F:
多大的伺服驱动器?电容爆的原因有很多,输入电压高了,环境温度高了(散热不好,风机或散热装置故障),电极接点松动,电容性能变差,另外电容都是有寿命的,

网友B:
如果是放置好多年没有使用,直接上额定电压的话也有可能会炸成这样;

楼主:
300A的德国品牌的控制器,有电源滤波器,电抗器,带86KW的电机

楼主:
机器一直开机,几个月前另一台新装的机器才用一两个月就炸电容了,不是电容质量问题就是设计安装有缺陷。现在把炸的两个拆了正常开机

网友C:
鲍米勒伺服!看样子是剪切行业之类的!

网友D: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炸,一般都是,要么电容器老化了,要么是长期闲置,突然通电不做预充电激活所致。

我们单位有一款变频器,放了好几年,一直没人用,后来这个设备淘汰了,觉得变频器是进口原装的,扔了可惜,就拆下来,拿到车间想通电试试,是不是还可以用。但忘了预充电这码事。结果亮了,刚一通电,碰!一声巨响,变频器的元件被炸的直冲房顶然后延迟数秒后落地,啪啦啦...。在场所有的人先是呃然,随被炸飞的器件散落到地后,都仰天大笑。

网友G:
是电容质量问题哦....

楼主(2020-04-28):
前几天又炸了两个,咨询厂家,就说拆了炸的继续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设计不合理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佛山客户用苞米勒的伺服没有几家,你们是恒达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