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公司有十条50米烤箱生产线,每条烤箱要安装5盏安全灯,烤箱温度最高达到240℃,以往安装的AC220伏高温灯,现在要改为36伏以下安全电压灯泡,不知道买哪种灯耐用?

网友A:
再耐用也太能用很久,240度的高温,线也要考虑吧~~~开关也要考虑吧···所以,

网友B:
如果你的使用环境真到240度,线就要硅胶或云母皮的高温线,灯头有陶瓷的,但灯泡就估计不会很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使用环境真到240度,线就要硅胶或云母皮的高温线,灯头有陶瓷的,但灯泡就估计不会很耐用了
高温线,陶瓷灯头,就是高温灯

网友C:
现场啥情况俺不知道。有个大学食堂,灶房里排烟罩的照明总坏,啥招都使了。我一改常规,在排烟罩上方等距分别开几个视窗,市场上有售,视窗上方 也就是排烟罩外面再安装LED暖光灯,效果光照效果和原来一样,受到好评。

网友C:
240度的环境温度。不用想,啥灯也不行。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B:
还有一个方法是你的照明灯可以安装在烘箱壁,通过高温玻璃隔热,这样对灯的要求就会降低很多,参考实验室测试烘箱设计

网友D:
淘宝看了下药定制36还是有的,还有一种楼上朋友开窗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0度的环境温度。不用想,啥灯也不行。只是时间问题。
是的,买过各种高温灯都用不长。

网友E:
你试试防爆灯,

网友F:
可以用玻璃丝纤维导光柱那种,灯光是通过玻璃丝导出来发散的,灯具放在常温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玻璃丝纤维导光柱那种,灯光是通过玻璃丝导出来发散的,灯具放在常温位置即可
你说的我见过,类似于光纤;只是这个成本可能不低。

网友F(2020-02-13):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玻璃丝纤维导光柱那种,灯光是通过玻璃丝导出来发散的,灯具放在常温位置即可
你说的我见过,类似于光纤;只是这个成本可能不低。
特殊灯具(例如要求耐高温、高压或者高耐腐蚀),价格自然不菲,这个没有便宜且性能高度优越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