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14):
各位大佬,欧姆龙里面有没有和FMOV差不多的指令啊,我好像找不到。就是把&4传送到D0-D4,用一个指令完成,我好像好不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欧姆龙里面有没有和FMOV差不多的指令啊,我好像找不到。就是把&4传送到D0-D4,用一个指令完成,我好像好不找了。
谁家的FMOV?
你的意思是让D0-D4里都是4?试试快设置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就是这个样子,非常感谢